初学:请教一个关于stm32f103VB的问题。

楼主(2022-10-06):
事情是这样的,我这边有一个厂家的小单片机,我确认板子上的某些灯是输出用的指示灯(因为我有厂家提供的模板)。因为厂家的模板是打包过的,所以,我想试着从网上下载标准的stm32f103的程序,然后尝试控制输出。
于是 就有了下面的程序。

int main(void)
{
  static uint16_t  Bit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BitA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Bit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BitA);
                Delay(10000000);
                GPIO_SetBits(GPIOA,BitA);
                Delay(10000000);
        }
}

测试发现,有对应的输出灯显示,但是实际相对应的端子板上并没有0V输出。
请问这是为什么?

已决。有个器件没有使能。

网友A:
上电路,上示波器波形。

看电路好像经过了一个74HCT540D器件,可能是这个器件没有使能。

楼主:
求解。

已确认,是那个器件没有使能,使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