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第二问,代码第一行的问题

楼主(2022-10-06):
#include "reg52.h"和#include <REGX52.H> 两个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大部分问题都可以百度

网友B:
#include <xxx.h>指包含的头文件是系统库自带的头文件;
#include “xxx.h” 指包含的头文件是自定义的头文件;

网友C:
一般是这样规定的。大家都这么约定,便于阅读。
但语法上和实际没有差别,都可以。

网友D:
其实就是引用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