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test$plusargs的用法

楼主(2022-10-06):
ar, TEST, TE, ST, GS
我买了夏宇闻老师的《Verilog 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四版)
其中第114页有一个例子,我想做这个实验,可是不成功
代码为:
`timescale 10ns/1n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le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led(led),
        .rst_n(rst_n)
);

<font color="#ff0000">reg a,b,c;
initial begin
a=1'b1;b=1'b0;c=1'b1;
if($test$plusargs("DISPLAY_VAR"))
        $display("Dispaly=%b",{a,b,c});
else
        $display("No Dispaly");
end</font>

  27. endmodule

主要看红色部分。
书上说仅当在运行时设置了标志DISPLAY_VAR时才显示变量。可以指定+DISPLAY_VAR选项在程序运行时设置标志。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请高手解惑,谢谢!

楼主:
设置这个标志是不是要装synopsys vcs软件啊?网上找不到,淘宝上也没有。请问高手,哪里能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