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定义变量使其能在指定地址呢

楼主(2022-10-07):
如题如何定义变量使其能在指定的地址呢,比如将相关变量存储在sram或者ram或者其他地方的特定的位置上呢

网友A(2022-11-26):
看你是51单片机还是32位单片机,51的话可以用关键字定义的

网友B:
没研究过,我就知道关键词可以应用,将变量弄到指定位置的

网友C:
你搜索一下xdata,idata还有code,这是关于51内核的程序地址定义的

网友D:
首先要确定是用哪种单片机,然后一般情况都是有关键词修饰的

网友E:
你要是用32位单片机可以用指针的方式定义变量,变量存在你想要的地方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如果是32位的单片机应该怎么定义呢?

网友G:
我一般32位的单片机都是直接定义,顶多是全局和局部变量这么操作而已

网友H:
是不是只有51单片机会考虑变量的存储位置啊?

网友I:
9这种存储变量的方式,是为了快速调用吗?

网友J:
应该有指定的语法吧,比如指针定义之类的

网友K:
按下面格式定义就好了 INT8U TempBuf [1024] __attribute__((at(0X20002000))) = {0}; 不过地址 0X20002000这些要看你自己的片子了

网友L:
变量就有地址,但是常量不会有地址。

网友M:
对变量进行声明时可以指定变量的

网友N:
用指针地址定义,一般51是xdata,idata还有code等

网友O:
define SRA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450)

网友P:
int *P;P = 28h;P = 0x1234;这样就把变量存在指定的两个地址单元了

网友Q:
定义一个你需要的变量指针,把那个地址(0X0236还是)什么通过强制格式转换把地址赋给它,然后就可以通过那个指针直接使用那处内存。

网友R(2022-12-26):
有对应的关键词修饰的

网友S:
可以用指针的方式定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