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VCT6替换Sxx32F103VCT6遇到意外情况

楼主(2022-10-07):
Sxx32F103VCT6用过时间长的都知道实际内存为512KB,而非标称256KB内存
根据销售的推销APM32F103VCT6可以软硬件兼容替换Sxx32F103VCT6,2年前实测发现APM32F103VCT6内存也是512KB,但现在拿到的22年批次的样品实测发现APM32F103VCT6内存已经变成了标称的256KB,这样看来APM32F103VCT6直接替换Sxx32F103VCT6还是存在一定的坑需要注意啊。

网友A:
你看看22年的Sxx32F103VCT6内存多大?

网友B:
st实际内存要比标称的大啊?

网友C:
现在版本的极海不知道,老版本的极海,103VC的flash,确实可以超着用,其实嘛,103VC和103VE是同一个芯片,只是两者区别就是:VC的是前面的256KB的flash有测验过,后面的256K没有测验,不过没锁的话也是可以正常当做103VE用,就是出了问题,原厂概不负责,ST就是如此

楼主(2023-01-14):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22年的Sxx32F103VCT6内存多大?

22年的FLASH不是512K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