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ISP I/O配置,文本没有对齐

楼主(2022-10-0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加我QQ:2593903262,我安排技术支持一对一为您解答

网友B:
我计算机上也这样。

网友C:
楼主记得更新一下软件  这部分有更新哦
Ver6.90Q (2022-10-10)
  1. 调整所有的窗口以自适应不同显示器的DPI设置

Ver6.90P (2022-10-8)
  1. I/O口模式配置/查看工具增加复制单个端口代码的功能
  2. 解决中文弹窗界面中会出现异常英文信息的问题
  3. 调整U8W/Link1界面
  4. 解决OLED12864虚拟显现界面显示异常问题

Ver6.90O (2022-10-6)
  1. 界面最小化到系统托盘区时增加气泡提示信息
  2. 调试接口中的虚拟键盘别名支持多行文本功能
  3. 增加支持虚拟键盘的设置信息导入和导出功能
  4. STC的USB驱动增加数字签名
  5. 增加卸载驱动程序和手动安装驱动程序功能
  6. 根据用户设置智能判断是否需要使用USB-HID接口进行ISP下载

网友D(点评):
反应迅速,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