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警告啥意思

楼主(2022-10-07):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S?Y_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L?Y_6
Program Size: data=67.6 xdata=0 code=179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Y-6"...
"Y-6"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函数定义了,但是没有调用。

网友B:
C6671,72,74,78器件系列是相互之间引脚到引脚兼容的,具有相同的外围设备。

网友C:
发生的概率比较低啊,但是还是有可能滴。

网友D:
这个没啥问题的啦,直接编译就OK啦。

网友E:
如果没有显式调用到定义过的函数,就会出现这样的的警告。

网友F:
警告表示存在定义了未调用的函数。

网友G:
是有一个没有调用的函数吧。

网友H:
搜索编译对话框中的SEGMENT提示内容。

网友I:
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函数名,别写错了 。

网友J:
警告是因为所给的段未被调用 。

网友K:
delay0()函数有实体却未被引用。

网友L:
不影响运行的,只是说你定义的函数没有调用而已

网友M:
致报错定义的函数没有被调用

网友N:
出现这样的警告时,可以不用管,因为不影响其它部分

网友O:
建议参考SYMBOL下提示的比对查找

网友P:
调用那个函数或者屏蔽掉那个函数就行了。

网友Q:
指定模块的外部符号在PUBLIC符号表中找不到。

网友R:
有函数没被用

网友S:
反正没有错误就好了吧

网友T:
警告信息,覆盖段处理的时候忽略没有使用的函数。覆盖段处理可以很大程度的压缩内存使用数量。

网友U:
直接编译就行

网友V(2023-02-22):
定义了一个函数,但是在main等函数中并没调用

网友W(2024-04-08):
警告不用管

网友X:
您应该仔细检查函数名,并确保不会写错。

网友Y:
函数有实体,但是没有引用。

网友Z:
如果未显式调用已定义的函数,则会出现类似这样的警告。

网友AA:
警告指示定义了一个未调用的函数。

网友AB:
只要调用该函数或者屏蔽该函数即可。

网友AC:
有一个函数还没有被调用。

网友AD(2024-07-16):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AE: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AF: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AG: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AH: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AI: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AJ: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AK: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AL: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AM: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