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28335不用的引脚如何处理

楼主(2022-10-07):
28335不用的引脚如何处理啊?

网友A:
只用串口通讯,其他都没用。有特殊的地方要考虑

网友B:
不用的io上拉或者下拉   不建议空着   上拉或者下拉主要看MCU型号。

网友C:
楼主的引脚不要进行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D:
引脚可以设置为三态。不用的引脚尽量不要悬空。

网友E:
可以设置DSP28335的IO位三态。

网友F:
最好不要接地,这样功耗就大了。

网友G:
MCU什么型号的,有没有内部的上拉。

网友H:
设置为三态输出
不使用的引脚不要设置为悬空处理。

网友I:
设置为高阻态。
不用时引脚不可以悬空

网友J:
这个按照低功耗的进行处理的就可以的。

网友K:
这个一般pdf资料上有讲到的,,参考下里面低功耗设计的部分的。

网友L:
高阻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