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擦除内部Flash

楼主(2022-10-07):
L4XX的datasheet上说,如果擦除内部Flash,CPU跑的代码必须放到SRAM中,
那么请问,如何将这一段代码搬到SRAM中?

网友A:
貌似ARM的指令段和数据段是分开的哦,
有没有例程说明这个部分呢?

网友B:
boot_serial里有搬移代码的程序,是汇编的。。

网友C:
你擦没有代码的flash不就行了吗,这样根本就不用你说的这么麻烦。

网友D:
我想通过串口收到一个命令,就把Flash擦了,还没想好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E:
boot_serial里有搬移代码的程序,是汇编的。

网友F:
想通过串口收到一个命令,就把Flash擦了,还没想好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G:
接收到命令后,把你想要的FLASH擦掉应该很好实现。

网友H:
boot_serial里有搬移代码的程序。。

网友I:
代码运行不都是在sdram里面吗?

网友J:
这个直接能擦出Flash,代码存储到哪里去。

网友K:
你把flash擦出了,代码怎么保存?

网友L:
这个是需要保存代码到flash里面的。

网友M:
代码的运行都是在SRAM里面,不能保存。

网友N:
通过修改BootLoader,将代码放到SRAM中。

网友O:
这个实现使用BootLoader才行。

网友P:
这个需要BootLoader的引导。
LM3S69XX没有研究过怎么使用BootLoader

网友Q:
这怎么实现啊?

网友R:
放到ram里的话,是定义全局变量的,就默认在ram里了

网友S:
这搬运的流程应该是芯片机制的事儿吧,也就是启动文件的操作

网友T:
你可以看看.s文件,看看里面的汇编咋操作的

网友U:
你仿真一下就知道了,仿真就是芯片的运行流程

网友V:
我不是很理解,你程序是存在flash里的,你擦除是怎么个操作?不运行MCU程序了?

网友W:
一般编译器会改变的,就会把数据,变量等等都分别存在flasharm里的

网友X:
这种搬运一般都是汇编和编译器操作的,跟我们应用代码没啥关系

网友Y:
其实你正常编译就行了,剩下的都是启动文件帮你操作的

网友Z:
是要在sram上运行,这样速度快的

网友AA:
你要是很好奇就要看看启动文件,上面有如何运行,如何进入到主函数,如何把数据传到ram里等等

网友AB(2022-11-08):
修改BootLoader,把代码放到SRAM中。

网友AC:
ARM的指令段和数据段是分开的

网友AD:
修改BootLoader,将代码放到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