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快速掌握学习DSP的方法

楼主(2022-10-07):
对于初学者如何才能快速掌握学习DSP的方法呢,是不是必须通过DSP开发板去学习例子呢?

网友A:
如果你只是需要做数字信号处理的办法,有没有DSP的开发板都无所谓,有仿真就够了。

网友B:
2812有很多的开发板及教程,楼主可以根据需要选一款教程比较丰富的开发板,学习教程然后做实验。

网友C:
初学的话,如果可能就不要再学2812了

网友D:
当然由于2812出来很久了,市面上有很多书,买几本苏奎峰的书看看。

网友E:
我也在学习,也没有开发板,正在找找看是否可以在网上申请开发板,目前还没有找到申请的网址。

网友F: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   希望大家总结分享。

网友G:
这个一般都是结合开发板的从简单的例程开始学起的。

网友H:
可以看看西电的DSP的视频教程。

网友I:
实践出真理的,,多练习的

网友J:
没有太多经验,同样是初学者

网友K:
812很适合工业控制用的一款2000系列DSP,也可以作为通用控制器用

网友L:
对于学习DSP重要的是理清外设的工作 构架,相应的寄存器如何设置。

网友M:
学习DSP重要的不是会编程,而是 算法的研究

网友N:
先买一块开发板,看你是用在哪个方面

网友O:
学习DSP,就是学习为某个型号的DSP编写软件

网友P:
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做通讯的,做芯片的,做音乐,做图像,都会用到的

网友Q:
看教程好几遍不如自己动手写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