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双向可控硅的电路的负载到底是接在哪里?

楼主(2022-10-07):
上图是从MOC3061规格书中截取的。
这个图上讲了MOC3061的典型应用,然后说了一句:这负载要接在冷端或者N端,也就是L-N的N线了。
网上查了资料说负载接在L/HOT 端容易导致电路损坏。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不是双向可控硅么?
负载接在L/Hot端怎么会导致电路损坏呢?
负载到底能不能接在L/Hot端?

恳请各位大佬赐教,十分感谢。

@6688hyc :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王栋春 :其实跟工作没关系,只是安全考虑是吧?
感觉接到N是为了安全防止触电。

网友A:
现实当中这种电路中的负载几乎都是接到L线。

网友B:
Typical circuit for use when hot line switching is required. In this
circuit the "hot" side of the line is switched and the load connected
to the cold or neutral side. The load may be connected to either the
neutral or hot line.   最后一句说了N/L都可以

网友C:
楼主,百度下“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懂。
不然,搞485通信还会出问题。

@840A :大佬。我百度了,没找到零线断线和485通讯的关系呀
@6688hyc :百度零线断线
三相四,三相五线制,都知道的。这个和485有什么关系?咦有点意思。

网友D:
接L或N均可,这种电路实际使用时,根本不区分L N,接上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这个电路还有什么讲究的,基本是随便接。

网友F:
接在hot端是不讲条件的,n端只能说一般负载可以,特殊负载未必可以。即使接在n端也不能说这个负载接法对人是安全的,人的安全另行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在hot端是不讲条件的,n端只能说一般负载可以,特殊负载未必可以。即使接在n端也不能说这个负载接法对人 ...

求教一下。特殊负载,能否举个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教一下。特殊负载,能否举个例子。非常感谢。

电路设施都有个参考电位,参考电位在哪里?负载放在哪里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设施都有个参考电位,参考电位在哪里?负载放在哪里更好?

明白了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G:
负载接N,在可控硅断开条件下对人体是安全的
有时候根本无法区分L/N 也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接N,在可控硅断开条件下对人体是安全的
有时候根本无法区分L/N 也就无所谓了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