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波驱动不了蜂鸣器

楼主(2022-10-07):
对pwm的频率是否有要求,不同的频率,效果是否一样

该如何确定频率

网友A:
不同频率肯定工作效果不一样

网友B:
这个是有要求的,要看你驱动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C:
其实频闪就是跟PWM的频率大小有关系的

网友D:
确定频率的话,要不就是看手册,要不就是靠经验调试

网友E:
一般都是K级的就行吧

网友F:
我记得当初我驱动个电机,就是跟频率有关系,不然就会有抖动

网友G:
确定频率可不好弄,得看你调试了

网友H:
建议还是看手册,比如灯的手册啊,电机手册等等

网友I:
这种情况可能需要你多多测试吧

网友J:
一般PWM不都是驱动灯,MOS等等吧,看被驱动的参数呗

网友K:
必须有要求,不然效果会差很多

网友L:
换换频率,找个适中的

网友M:
首先确认一下,你用的时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如果时无源的话不能直接驱动的。

网友N:
pwm的占空比不同 会影响蜂鸣器的音色吗

网友O:
至于PWM对应蜂鸣器的响声强度,那就要看硬件电路如何设计了

网友P:
驱动做成流驱动接口,允许应用配置PWM波的频率、占空比,允许应用开始、停止PWM波输出

网友Q:
如果只是控制发声,那么就是个GPIO驱动即可。
如果要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那么就要PWM定时器之类的+GPIO。

网友R:
直接用MmMapIoSpace()映射、访问和控制硬件物理地址(PWM所有寄存器的物理地址,从cpu的spec上可以获得)

网友S:
先利用地址映射的api把寄存器都映射到应用层,然后直接在应用层对相应寄存器(PWM或GPIO相关的)进行控制,跟小灯闪烁试验一个道理。

网友T(2022-11-09):
频率不同效果不同吧

网友U:
如果使用IO口驱动不了,就是驱动电流不足的。

网友V:
对pwm频率没有要求吧,不过得满足他的音频需求。

网友W:
可以使用有源蜂鸣器的、

网友X:
你使用的是有缘蜂鸣器的吗

网友Y:
使用三极管作为驱动电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