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光电传感器和光敏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10-07):
如题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

网友A:
光敏传感器就是对光比较敏感的传感器

网友B:
用过啊,这网上很便宜啊,这俩传感器

网友C:
你可以查一下它俩的手册就好了嘛,就知道了

网友D:
一般光电传感器应该是收到了持续的光,然后你要阻断了就有另一种状态

网友E:
它俩不是一个工作机制的,就这么理解吧

网友F:
可能光电传感器的光谱和光敏的光谱不一样吧

网友G:
具体没研究过,但是我知道光电传感器可以是可见光,也可以是红外光,但是光敏是日光

网友H:
这两个传感器的应用场景不一样的

网友I:
用过的,这两个我都用过,光敏是检测光照强度的,光电是检测遮挡物的

网友J:
建议楼主好好查查这俩传感器,肯定是不能混在一起用的

网友K:
电式传感器是指将被测量的变化转化成光信号的变化,再通过光电传感器件把光信号的变化转化成电信号的一种传感器。

网友L:
光电传感器是指传感器是用光电功能来实现的,而光敏传感器是单指对光线敏感的传感器,比如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等。

网友M:
光敏是检测光照强度的,光电是检测遮挡物的

网友N(2022-11-06):
光电传感器应该是收到了持续的光

网友O:
光电传感器数字式的,其实就是一个开关量读取,光敏的话你就是光敏电阻了

网友P:
光敏传感器则分为线性光敏传感器和非线性光敏传感器,所谓“线性光敏传感器”,是指当被测量光的亮度发生变化时,输出信号也能够跟着做线性变化的光敏传感器。比如,光的亮度增大一倍,输出信号也增加一倍...非线性的光敏传感器就是相关参数和量不成线性变化的。

网友Q:
光电式传感器是应用光电效应的无触点元件。它是根据检测对象本身的反射、辐射和遮光导致受光量变化来检测对象的有无、大小和明暗,而产生接点和无接点输出信号的开关元件。

网友R:
光电传感器:光电传感器是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一种器件。其工作原理基于光电效应。光电效应是指光照射在某些物质上时,物质的电子吸收光子的能量而发生了相应的电效应现象。

网友S:
光电传感器,顾名思义光电信号转换系统;应用较多的监控、应答等系统。大到航空航天军事领域;小到车载电子眼等,均可应用光电传感器,在很多的工业生产线上也不乏应用案例。比方说电子眼的监控、数码测距、计数等均有光电传感器的应用

网友T:
光敏是根据光照值反馈阻值,光电是得出数字量。

网友U:
光敏一般是ADC方式读取,光电一般是IIC或SPI读取。

网友V:
光电传感器 是检测物体的有无

网友W:
前者属于物性型传感器,后者属于结构型传感器。

网友X:
光电传感器是传感器其中的一种,因为应用的是光电的原理知识来工作的,所以称之为光电传感器

网友Y(2022-12-06):
光电传感器:光电传感器是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一种器件。其工作原理基于光电效应。

网友Z:
光电传感器是指利用光电原理设计的各种传感器,光敏是指对光敏感的器件

网友AA:
检测原理不同吧,光敏用过的比较多少的是光敏电阻。

网友AB:
光电的好像多数是数模转换,光敏的是模拟量。

网友:
一个是数字量,一个是模拟量。

网友AC:
推荐数字传感器的,这个精度高。

网友AD:
这个应用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AE:
买数字式光线传感器吧

网友AF:
光电传感器是利用光电元件作为检测元件的传感器。

网友AF:
光电传感器数字式的,其实就是一个开关量读取

网友AG:
光电传感器是利用光电技术设计的用于测量和检测的传感器,光敏传感器是指对光源敏感的传感器。

网友AH:
光电式传感器是指将被测量的变化转化成光信号的变化,再通过光电传感器件把光信号的变化转化成电信号的一种传感器。它一般有光源,光电通路,光电器件三部分组成。光敏传感器则分为线性光敏传感器和非线性光敏传感器,所谓“线性光敏传感器”,是指当被测量光的亮度发生变化时,输出信号也能够跟着做线性变化的光敏传感器。比如,光的亮度增大一倍,输出信号也增加一倍...非线性的光敏传感器就是相关参数和量不成线性变化的。只有线性的光敏传感器,才能准确测量光强的变化。在光耦合器中,只有线性的光敏器件才能传递模拟信号。

网友AI:
一个侧重有无,一个侧重敏感度

网友AJ:
楼主,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光敏是检测光照强度的,依据光照强度进行数据输出,光电开关是靠光的对射、漫反射等检测是否有障碍物的开关

网友AK:
楼主具体使用过哪一个?如果没有使用过的话建议还是自己实践使用一下就清楚了,大家说了一大堆不如你自己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