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dac每次输出的值一样么?

楼主(2022-10-07):
同样的数字量
为什么每次输出的电压不一样,
差个十几mv是正常的么

网友A:
多少会有点差别,但是十几mv有点大了

网友B:
你的数字量是不是有纹波啊

网友C:
这个ADC每次不一样的话,也是正常的,因为电压不稳

网友D:
其实这就看你电源的稳定程度了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加个电容,滤波试试

网友F:
不正常啊,你要是电源很稳的话,总变化肯定不正常

网友G:
你是在确保电压稳定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H:
大概率是你的数字量不准,有纹波导致的

网友I:
你可以这样,前级加个跟随器试试

网友J:
你要测试一下你的数字量是否有纹波干扰之类的

网友K:
差十几毫伏也是可以的

网友L:
数字量啊?就正常3.3V呗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