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库】【proteus】 【SPI】使用OLED模块仿真无法点亮

楼主(2022-10-08):
我使用proteus的OLED+SSD1306进行仿真,使用STM32F103硬件SPI进行通讯,示波器显示数据传递是没问题的,但是OLED就是无法点亮,baud rate已经分了256倍压到140KBits/s了,不太应该是速度过快导致仿真跟不上,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下图是我的连线图,之前使用过模拟I2C也是一样接线可以运行,当然在SPI下关于BS引脚和CS引脚等是有看着手册进行修改过的,按道理硬件连接也不太可能会错。请问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线短接到一块了。

网友A:
先把接线捋清楚,你这线太乱了。硬件没问题了再找软件的问题。

网友B:
示波器波形没问题,软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感觉像是硬件连接的问题啊

网友D:
初始化前做一个200ms(具体最小要多少,没认真细试)延时处理。

网友E:
连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F:
先把接线捋清楚

网友G:
可能是因为在单片机端口与液晶屏都没相互对应的标签

网友H:
51单片机i2c接口要加上拉电阻的,你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I:
网络标号是不是没有对应上啊 用规则检测一下

网友J:
使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没有问题  如果示波器波形没有问题  那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K:
看接线没有问题 是不是软件上边没有配置好io的模式呢

网友L:
片选 数据 地址线的连接方式是否符合芯片的引脚说明呢

网友M:
看上去像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M(2023-02-21):
SDA  SCL 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