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IDE如何支持C++的开发

楼主(2022-10-08):
CubeIDE如何支持C++的开发。有没有一些例程。

网友A:
应该直接配置一下就可以了吧。Keil都默认可以支持C++开发。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一下TouchGFX例程,这里有用到C++哦。

网友C:
直接配置

网友D:
直接配置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一下TouchGFX例程

网友F:
stm32CubeIDE本来就支持c,c++及混合编程的。如果你基于C++规范组织的代码就将其文件后缀改为.cpp,头文件用.hpp. CubeIDE可以直接创建C++工程,记得手动将main.c改为.cpp后缀,还有那个中断文件的后缀也修改下。

网友G:
至于例程,你可以打开个TouchGFX的工程看看,当然直接创建个touchGFX工程也可以,里面C文件和C++文件都有,可以阅读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tm32CubeIDE本来就支持c,c++及混合编程的。如果你基于C++规范组织的代码就将其文件后缀改为.cpp,头文件用. ...

说的很对,是不是个别环境变量需要修改一下

网友I:
现在使用C语言开发的,C++估计得等等

网友J:
应该不支持吧,我觉得用C语言比较好

网友K:
这个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如何配置吧

网友L:
感觉HAL开发的都有点像C++

网友M:
可以交叉编程的,可以CC++同时的

网友N:
为啥要C++开发啊,是不熟悉C语言么?

网友O:
一直都是支持的吧,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看看CubeIDE的使用手册

网友P:
这个C++是可以添加的,就是本来软件是支持C++编译的

网友Q:
应该没有例程吧,你得自己看看,或者自己编写个试试

网友R:
我记得GUI方面的资料有些是用C++写的,你可以尝试的找一下

网友S:
只要在项目上右键,选择 convert to c++,即可转化为 c++ 工程。

网友T:
在初始配置里边选用不同的编程语言不就可以吗?我是这样想的哈

网友U:
stm32CubeIDE本来就支持c,c++及混合编程的.只不过用哪种语言编程之后生成的文件不同而已

网友V:
STM32CubeIDE可以在新建项目时选择建立为C++项目,或是在已有的C项目中右击选择 Convert to C++ 将项目转为C++项目。但是目前版本中(1.0.2)默认的入口文件还是main.c,在这里是无法直接使用C++的函数或其它语法的,有两种方法可以来处理这个问题:一、将mian.c重命名为mian.cpp;二、 .cpp 文件中使用C语言风格的函数包围C++部分操作,然后使用 extern “C” 作为前缀来修饰导出这些函数,这样就可以在 .c 文件中使用这些函数了。

网友W:
当你用STM32CubeMX重新生成代码后项目中就会有一个main.c和一个main.cpp,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整合代码,保留一份main.cpp。

网友X:
应该是可以兼容C和C++的,不过C++和C互相调用数据要注意。

网友Y:
想看例程,直接用TouchGFX生成一个工程就行,里面例程很齐全,用到了虚函数,继承,接口等。

网友Z:
mian.c中也可以调用.cpp中的函数,只需要使用 extern "C" 作为前缀来修饰导出这些函数即可。但是导出的函数必须符合C语言函数的规则,比如重载函数或是类成员函数就需要使用一层符合C语言规范的函数来包围。

网友AA:
用C语言就挺好的啊

网友AB:
convert to c++就可以了

网友AC:
Keil默认可以支持C++开发

网友D:
CubeIDE本来就支持c,c++及混合编程的

网友AD(2022-11-12):
把后缀改成.cpp

网友AE:
尝试使用一下TouchGFX例程

网友AB:
可以参考一下TouchGFX例程

网友AF(2024-07-31):
CubeIDE 主要以 C 为基础,但它也支持 C++ 开发。

网友AG:
只需右键单击项目并选择convert to c++即可转换为c++项目。

网友B:
应该兼容C和C ++,但是c++和C应该互相调用数据。

网友AH:
cubeide主要基于C,但也支持C ++开发。

网友A:
CubeIDE支持C++开发,只需安装相应编译器和插件,创建C++项目,即可编写、调试和运行C++代码。

网友X:
初始配置选择不同的编程语言不是可以吗?

网友AI(2024-11-12):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AJ: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AK: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AL: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AM: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AN: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AO: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AP: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AQ: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