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CSDK可以对PFC进行配置吗,怎样配置

楼主(2022-10-08):
ST, RS, TE, sdk, mcs, PFC
芯片选择的是STM32F303RB 现目前出现The 'PFC'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FW for SDK5.x excepted for 'STM32F103 High Density'. All parameters will be disabled.
添加什么文件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A:
这不是英文提示你了么,告诉你PFC不支持在SDK5.X这个拓展,巴拉巴拉的

网友B:
估计得换SDK吧,或者你需要换个芯片

网友C:
你这个芯片是否支持PFC啊?

网友D:
话说PFC是什么呀?是电源方面的操作么?

网友E:
估计是你库没弄对吧

网友F:
你需要换成F103的好像就行了

网友G:
你看看SDK是不是不支持PFC啊,我看提示还是这样

网友H:
你得换SDK了,这个SDK不支持PFC的

网友I:
你用的是啥MCU?你是不是得选择F103呀

网友J:
我看提示来说就是SDK5.x的固件不支持“PFC”,“STM32F103高密度”除外。所有参数都将被禁用。”

网友K(2023-02-22):
参数配置驱动参数MCU确认PWM管脚,通信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