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单片机CW32F030在LED PWM调光控制板的应用

楼主(2022-10-08):
随着电子技术及微控制器(MCU)的快速发展,自动控制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十分广泛。大多数设备的D/A转换都是采用集成的数模转换器,这样就增加了成本,所以为了降低成本,利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软件一起来实现PWM输出,经过简单的变换电路就可以实现D/A转换。

脉冲宽度调制(PWM)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其根据相应载荷的变化来调制晶体管栅极或基极的偏置,来实现开关稳压电源输出晶体管或晶体管导通时间的改变,这种方式能使电源的输出电压在工作条件变化时保持恒定,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通过高分辨率计数器的使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
PWM控制技术以其控制简单,灵活和动态响应好的优点而成为电力电子技术最广泛应用的控制方式,PWM常见的应用场景有舞台灯光、KTV氛围灯光、建筑装饰灯光等。
本次介绍的MCU应用,就是基于单片机的PWM输出控制,通过RC硬件电路,采用定时器配合软件的方法实现占空比可调、周期固定的PWM输出控制,大致过程:利用电位器实现占空比的改变,并通过AD转换,将PWM方波的占空比送入LED进行显示。然后,将给定占空比生成的PWM波形被输入到一个低通滤波器,即将输入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然后去控制LED灯的渐变。

方案特色

√ 主频高达64MHZ,运算、处理速度快;
√ 可提供高达16路PWM,驱动更多LED模块;
√ UART(485通讯)高速通信,各模块间低延时响应;
CW32F030C8T6在PWM调光控制板的应用框图
▼MCU特色及优势点:
√ ARM Cortex-M0+  32位内核;
√ 最高主频 64MHz;
√ 64K 字节 FLASH,8K 字节 RAM;
√ 四组 16 位通用定时器,可提供高达16路PWM;
√ 12位ADC,1M SPS 转换速度;
√ 三路UART,两路 SPI 接口 12Mbit/s,两路 I2C 接口 1Mbit/s;
√ 上电和掉电复位(POR/BOR),可编程低电压检测器(LVD);

网友A:
灯光秀上就会用到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光秀上就会用到把

可以用

网友B:
485做通讯,传输距离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做通讯,传输距离怎么样?

几百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