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定时中断里发送USB数据?

楼主(2022-10-08):
如何在定时中断里发送USB数据?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范围好广。。。

网友B:
为什么要在中断中做这么多事情呢?中断处理时间越长,其他的中断就会延迟。建议外部通过时间判断进行处理。

网友C:
中断里不要搞太浪费时间的事情

网友D:
为什么要在中断中做这么多事情呢?

网友E:
你使用定时器的中断发送应该只是为了定时发送,而不会
整个USB的收发都放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实现吧。

STM32的USB通信基本都是通过USB中断方式实现的,要注意各类中断
优先级的合理安排问题,要保障USB通信中断能正常响应。

至于如何发送USB数据, 你可以参考ST库例程里有关USB发送函数。

STM32每个系列的Cube库里都有一些USB通信例程可供参考。

网友F:
就写发送函数就行了吧

网友G:
你在定时器里写发送数据的函数就行,估计是OK的

网友H:
为啥用定时器做发送USB啊?

网友I:
就定时器的话,不是有个清除定时器标记这块么,在处理完标记就可以实现发送USB数据吧

网友J:
就定时器中断里进行处理就行了,就好用的

网友K:
定时发送的话,实时性OK么?

网友L:
其实还是用正常USB触发就好了,没必要用定时器中断发送的

网友M:
定时器的话,实时性都不是很好的,不是很建议这么使用

网友N:
中断发送的话,优先级要设计好才行

网友O:
我都是在循环里实现发送,不是在定时器里实现的,感觉定时器的话容易出问题,比如没发完呢,就又进中断了,就很容易有问题了

网友P: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不加串口发送数据函数

网友Q:
在中断函数内发送usb数据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样会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

网友R:
可以在进入中断后给相关标志位置位,然后在其他函数里边判定这个标志位再进行数据发送

网友S:
无论如何都不要在中断里边发送usb数据,这是非常违背常规的操作

网友T:
usb发送数据本身就是可以被触发的  没有必要用定时器

网友U:
不建议定时器中断发送

网友V:
STM32的USB通信基本都是通过USB中断方式实现的,如果需要定时发送 完全可以在定时器里边设置标志位来实现

网友U(2023-02-21):
是从硬件开始来设计整个的系统,你还要正确选择传送的方式,而作为一个驱动程序的书写者,就只需要弄清楚他是采用的什么工作方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