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定时中断里发送USB数据?

楼主(2022-10-08):
如何在定时中断里发送USB数据?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调用USB发送函数吧,不过最好不要这样调用。

网友B:
中断里面不要执行太久,建议用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里面执行发送命令。

网友C:
这问题问的,有一万种方法。。。

网友D:
最好不用在中断里搞这么占用时间的操作

网友E:
建议用标志位

网友F(2022-12-07):
建议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执行的太久

网友G:
建议用设置标志位的方式来发送

网友H(2024-10-21):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J: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K: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L: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M: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N: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O: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P: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Q: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