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 界面严重混乱(跟随鼠标)

楼主(2022-10-08):
CubeMX 界面严重混乱(跟随鼠标)

网友A:
我也是AMD的CPU,花屏验证,其他软件都没这个情况

网友B:
感觉CubeMX越做越不好了。

网友C:
可以录制一下现象吗?瞅瞅。

网友D:
还可以吧

网友E:
我的是cubeIDE,上方打开文件的标签栏,经常不更新,标签名字都是重复的,和下方文件对应不上。。。。

网友F:
也许是电脑的硬件或操作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G:
可以传一下视频看看吗

网友H:
标签名字都是重复的?

网友I:
他家这个软件还行啊,感觉很稳定可靠

网友J:
你是用的cubemx的那个版本啊?用最新的估计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

网友K:
我现在还是不习惯使用cubemx这软件,就可能是固件库用习惯了导致的

网友L:
这个软件好像是用QT写的,就感觉兼容性差一些

网友M:
啥叫跟随鼠标,是界面不对导致的吧

网友N:
你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安装的是那个版本的cubemx

网友O:
没看明白说的啥?楼主能上个图嘛

网友P:
其实,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到底咋回事儿

网友Q:
我觉得用起来还好啊,没有楼主你说的那种界面混乱情况,能方便截个图么,看看是啥效果

网友R:
其实cubemx我是不太建议使用的,太依赖可视化操作了,以后要是没有cubemx就不会底层了,就很尬

网友S:
还是换个版本吧,可能是你电脑不支持这个cubemx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