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实现即供电,还要双向通信的电路怎么实现,只需两根线

楼主(2022-10-08):
现在要设计一个无源的小东西,里面就是控制一个小电机,这个小东西电源是通过另个设备供电,并还要接受该设备的控制命令,接收到控制命令后,控制电机转动,并返回控制结果给另个设备。这两个设备只能通过两根线来实现,既要供电,还要实现双向通信,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思路给小弟建议下么?在线等

网友A:
powerbus
供电总线芯片
powerbus是国内自主设计、发明的一种供电总线芯片,属于低压直流载波供电总线芯片,是一种相对于RS-485四线系统(两根供电线路、两根通讯线路),而将供电线与信号线合二为一,实现了信号和供电共用一个总线的技术,由于其无极性接线任意拓扑的性能,避免了在施工中出现的接线错误,从而使施工设计简化容易。
中文名供电通讯芯片外文名powerbus
目录
1 总线应用
2 技术指标
工业通讯控制方式,主要还以传统的RS-485总线通讯为主。由于现场环境的复杂性,通讯线与电源线误接、反接而导致的通讯故障,给现场调试维护带来了麻烦,造成了经济损失和时间浪费,使系统的可靠性、可维护性也大打折扣低,效能也随之降低。
POWERBUS总线针对上述施工设计缺陷改进了传统RS-485总线传统应用,具有无极性接线、任意拓扑、无需隔离、通讯距离远等优势,powerbus通讯协议符合Modbus通讯协议,简化了施工设计。 [1]
总线应用编辑 播报
POWERBUS两线制供电总线技术,采用TDMA通讯技术,实现供电同时进行通讯,其具有可供电、通讯、无极性接线等特性,并提出对应的主站芯片、从站芯片。基于网络传输的总线协议解决方案比较成熟的有EtherCAT和PowerLink两种,Powerbus与上述两种有所区别,不仅具有以上两种协议的功能,并且在某些指标方面是优于上述两种方案。 [2]
技术指标编辑 播报
1.总线技术指标:
总线可供电,通讯和供电无需电气隔离
支持通讯速率9600bps和2400bps半双工通讯
可支持总线电流20A(2400bps)
具备总线短路保护,短路移除自动恢复总线
故障信号上报功能
可同时挂接256个设备
通讯距离可达3000m
从站支持无极性布线
支持任意拓扑布线:树形,星形,总线型
最大总线电压可达48V
采用半双工通讯;
工作温度:-40℃~ +85℃;

楼主:
我们的小东西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最大尺寸为10mm*10mm的圆形PCB板。估计你的这个不好实现

网友B:
二总线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C:
很多实现方式,但是没点真金白银,谁有闲工夫和你说啊,除非就是些卖芯片,卖方案的。

网友D:
就是载波技术,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E:
说到”供电+双向通信“,首先想到的就是4-20ma hart。
但是如果是要驱动电机,那就只能说是借鉴个思路了。

网友F:
载波通信,容易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载波技术,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10mm的圆形PCB,放得下那么多调制信号的器件呢?有点复杂了,还有简单的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载波通信,容易搞定。

10mm的圆形PCB,放得下那么多调制信号的器件呢?有点复杂了,还有简单的电路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mm的圆形PCB,放得下那么多调制信号的器件呢?有点复杂了,还有简单的电路么 ...

只是载波数据(比如串口)通信10mm的圆形PCB放得下。如果包含电机监控、通信协议(命令解释)单片机可能PCB排版、器件选择困难一些。具体情况不清楚,无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实现方式,但是没点真金白银,谁有闲工夫和你说啊,除非就是些卖芯片,卖方案的。
...

中国的科技发展缓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把技术封藏起来,我们要把知道的知识、技术拿出来分享给有用的人,这样才能促进技术的发展,其实自己也不损失什么。

楼主(2023-02-10):
目前已经实现短时间的双向通信并供电,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2023-12-01):
楼主,能把即供电,又双向通信的电路 分享一下吗?

网友H(2024-11-15):
哥们,你这个搞定了吗

我现在有个项目也是这个需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实现短时间的双向通信并供电,感谢大家的帮助

分享下相互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