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的STM32CUBEMX为什么没有FATFS的配置选项呢?

楼主(2022-10-08):
最近开发USB,发现网上的文章有用STM32CUBEMX配置FATFS,可我的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截图看下呢?

网友B:
你的FATFS是文件管理系统的,跟USB没关系

网友C:
这个好像不是ST的底层,你得移植的

网友D:
你要开发USB的话,没用到文件系统的话,可以不用这部分

网友E:
你可以把你的cubemx的工程发出来,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F:
你的文章可能是用到文件管理这块了

网友G:
没关系的,你要是没用到就可以忽略的

网友H:
正常cubemx好像也不能配置文件管理系统的应用业务吧

网友I:
你用的是那款MCU啊?是不是这MCU的固件包没包含FATFS吧

网友J:
这文件管理系统不属于硬件底层吧,应该是不属于硬件底层的

网友K:
没有就没有吧,这个网上有下载的FATFS的源码,你可以移植过来的

网友L(2022-12-07):
你要是开发USB的话,没有用到文件系统的话就可以不用这个部分

网友M:
FATFS是文件管理系统的,需要自己移植

网友N:
没有SDIO,一般没有FAT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