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的仿真器

楼主(2022-10-08):
中颖的仿真器为什么那么贵?其它国产单片机10几块,几十块就可以了,是不是卖仿真器也是一大笔收入?

网友A:
可以去买个通用的仿真器

网友B:
我觉得正版仿真器都没有楼主说的这么便宜 除非买的是盗版的

网友C:
其他国产的也并没有很便宜  比如说某宝上的stlink还两三百一个呢

网友D:
它的这个仿真器的功能很多:
支持Keil 集成编译环境(uVision2.34 及以上版本)
支持所有的中颖8051 芯片
可以对flash rom 和data rom 进行编程
可以对加密位以及代码选项进行编程
可以通过固件以及软件升级的方式支持中颖以后的芯片
支持5.0V 和3.3V 两档VDD 输出电压以及外接电源方式
直接从USB 供电,不需要外接电源
JET51 需要PC 端软件的支持才能正常使用,请访问中颖网站http://www.sinowealth.com
获得最新的PC 端软件。

网友E:
应该还可以  二三百块钱一个仿真器应该是一个正常价位

网友F:
首先就是卖仿真器肯定会有收入,但是楼主说的其他牌子那么便宜我还是不能认同的

网友G:
仿真器的价格并不是阻挡我们使用它们芯片的门槛 并且现在真么没有楼主说的这么便宜的仿真器了

网友H:
盗版的JLINK确实不贵,但是质量感觉一般般,我已经用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I:
每见过多少十几块的仿真器,除非是入门级的,不带调试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