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ESK32-30519 + ESK32-21001测评】+flash存储器读写及图像再现

楼主(2022-10-08):
在使用显示屏显示图像时,往往是将图像数据存放到数组中,然后再通过相应的显示函数将其显示到屏幕上。当图像数据比较大,且程序存储空间又有限的情况下,则会限制正常的实现。那如何来解决此类问题呢?那就需要借助外部的存储器件来解决,由于ESK32-21001扩展板上配有FLASH型存储器MX25L6406E,为此可以使用它来存放图像数据以解决存储空间不知的问题。ESK32-21001上的MX25L6406E电路连接关系,如图1所示。
1 接口电路

有了存储介质,那又该如何来解决数据的来源问题呢?
将图像数据存放到数值的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为此只好借助串行通讯来提供数据。
使用串口来发送数据文件并加以输出测试的效果,见图2所示。
2数据文件收发测试
实现图像文件转存到FLASH来再现图像的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16 i,j,k,dat;
         u8  sj[80]={0x00};
         UxART_Configuration();  //串口初始化
         app_tft_init();
         ili9341_init();                 // 显示屏初始化
         ili9341_clear(RED);        // 清屏
         set_cursor(0,0);
         gram_prepare();
         SPI_FLASH_Init();         // FLASH初始化
         SPI_FLASH_WriteStatus(0x00);
         SPI_FLASH_SectorErase(FLASH_TEST_ADDR);
         // 接收图像数据并转存到FLASH
         k=0;
         while(k<40)
         {
               i=0;
               while(i<80)
               {
                    if(USART_GetFlagStatus(HTCFG_UART_PORT, USART_FLAG_RXDR) == SET)
                    {
                            dat = USART_ReceiveData(HTCFG_UART_PORT);    // 接收串口数据
                            sj[i]=(u8) dat;
                             i=i+1;
                     }
               }
               SPI_FLASH_BufferWrite(sj, FLASH_TEST_ADDR+k*80, 80);    // 将接收数据存入FLASH
               k=k+1;
         }

         // 从FLASH读取数据以再现图像,图片规格为40*40像素点。
         k=0;
         while(k<40)
         {
               set_cursor(0,k);
               gram_prepare();
               SPI_FLASH_BufferRead(sj,  FLASH_TEST_ADDR+k*80, 80);    // 读取FLASH数据
               for(j=0;j<80;j++)
               {
                      write_data(sj[j]);  // 再现图像
               }
              k=k+1;
       }
       while (1);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见图3所示。
这样再有高分辨率的图像显示问题,通过该处理方式就都可以较好地解决了。
3 图像再现

网友A:
该芯片的SPI速率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的SPI速率可以达到多少?

据说可达800 MHz

网友B:
如何用单片机读写FLASH?

网友C:
fatfs 怎么避免flash擦写寿命

网友D:
使用文件操作系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用单片机读写FLASH?

移植相应的功能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文件操作系统了吗

没有

网友E:
单片机操作内存卡,读写文本文件?

网友F:
怎么对单片机内部flash进行坏块检测?

网友G:
fatfs文件系统读写申请多少内存空间

网友H:
存储器flash的读取速度是多少

网友I:
下一步可以移植一个图形界面

网友J:
flash能不能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

网友K:
fatfs 会很费单片机内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flash能不能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

应该可以,在其他开发板上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fatfs 会很费单片机内存吗

应该是,比较是个文件系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对单片机内部flash进行坏块检测?

写后在读,比较一下。

网友L(2022-12-05):
这个使用什么传输数据呢?

网友M:
怎么才能实现实时传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使用什么传输数据呢?

SPI接口

网友N:
这个支持多大的图片存储?

网友O:
直接使用的DMA了吗?

网友P:
这个方案的存储速度是多少?

网友Q:
可以使用SD开的,flash数据无法读取的。

网友R:
可以使用fifo作为数据缓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直接使用的DMA了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使用SD开的,flash数据无法读取的。

为啥flash数据无法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方案的存储速度是多少?

视FLASH读取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支持多大的图片存储?

除了程序占用的存储空间外,基本都可以为其所用。

网友S:
过程详细,实现效果较好,大佬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过程详细,实现效果较好,大佬厉害

感谢支持!

网友T(2023-02-02):
对nandflash进行读写以实现大容量存储要注意什么

网友U:
是直接从Flash里读取指令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对nandflash进行读写以实现大容量存储要注意什么

地址与存储数据的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直接从Flash里读取指令的吗?

从Flash里读取数据

网友V:
对Flash的读写与外部RAM/EEPROM读写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V:
对Flash的读写与外部RAM/EEPROM读写有什么不一样?

类型不同乃至芯片的不同在读写的时序都有相应的差别,此外依照存储容量的大小其读写地址也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等。

网友W:
是否支持fatfs系统的移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是否支持fatfs系统的移植呢?

暂时还没做fatfs系统移植

网友X:
SPI FLASH读写操作中字节对齐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Y:
程序存储器flash的读取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Y:
程序存储器flash的读取速度是多少

相应看所用芯片的数据手册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X:
SPI FLASH读写操作中字节对齐是什么意思呢?

详细的可以网上查一下,多数是多字节时与地址间的关系问题。

网友Z:
FLASH程序存储器、SRAM字节、EEPROM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Z:
FLASH程序存储器、SRAM字节、EEPROM有什么区别

FLASH程序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多是用调试器烧录。
SRAM用于存放数据
EEPROM是电改写的存储器,多是通过写入器线下改写。
一般SRAM的处理速度非常快,但存储容量比较小。

网友AA:
怎么保存文本到flash?

网友AB:
flash最大支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B:
flash最大支持多大?

看芯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怎么保存文本到flash?

将内容存入数组然后转存一下

网友AC:
Flash存储器如何与PC机通过USB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C:
Flash存储器如何与PC机通过USB进行通信

没弄过,但可尝试用串口通信来收发数据然后在进行FLASH存储。

网友AD:
这是个啥图片?二维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这是个啥图片?二维码吗?

哈哈,是一个工具软件的小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