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应用笔记:N32MCU TIMER实现正交解码应用

楼主(2022-10-08):
本篇应用笔记主要介绍在电机应用中编码器及定时器正交解码的原理及应用实例,以便用户更好地理解及应用电机编码器。

AN_N32_MCU_TIMER编码器及正交解码应用 V1.0.pdf

Encode Counting.zip

网友A(2023-06-10):
用于正交编码器时,如何读取TIMx->CR1的DIR

网友B:
定时器怎么实现正交编码器z信号使计数器归零

网友C:
开启正交解码器功能,并设置相应的极性和滤波器。

网友D:
定时器编码器模式怎么使用

网友E:
编码器模式的正反转 怎么判断的

网友F:
N32MCU的通用计时器有哪些功能

网友G:
调用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函数开启正交解码器功能,并设置A/B相的极性;然后,调用TIM_ICStructInit()和TIM_ICInit()函数配置输入捕获模式和滤波器参数。

网友H:
连接正交解码器,并将其与芯片对应的TIMER引脚相连。

网友I:
常用于控制电机等运动装置的传感器,其可以实现速度、位置等参数的精确测量和反馈。

网友J:
求助N32MCU 正交编码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