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三极管的简易小电路设计

楼主(2022-10-08):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设计要求
开关电路——通过按钮控制LED亮灭

原理设计
PNP三极管特性曲线图

开关电路——通过按钮控制LED亮灭将三极管做为开关使用,即让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下。根据三极管导通与截止条件
通过设置VB,VE,VC的电位来让三极管工作导通或者截住的状态下.
截止条件:发射结电压小于开启电压且集电结反向偏置。此时IB很小即IB≈0mA,UBE ≤ UON且UCE > UBE
其中UON开启电压就是PN结电压约为硅管0.7V,锗管约0.3V。
UBE <= UON条件设置:让VB = VE即可满足,UBE=0V <= UON
UCE < UBE即VC < VB条件设置:当UBE=0V <= UON时,只要让VC = 0V,VB=电源电压VCC即可满足。

饱和条件:发射结和集电结都正向偏置,即UBE > UON且UCE < UBE
UBE > UON条件设置:让VB= 0V,VE = 电源电压VCC,即可满足条件
UCE < UBE条件设置:当UBE > UON时VB电压 = VE - 0.7V,只要保证VC=0V即可满足要求

综合分析: 要实现:按钮按下时,三极管导通.松开按钮时,三极管截止。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想到可以直接在B、C之间或者B、E之间并接一个开关,但是如果在B、E之间并接一个开关时,无法做到按下开关三极管导通。所以只能在B、C之间并接一个开关。改成如下所示电路图,但是从这个电路图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当开关闭合时会造成短路。所以为了避免短路,我们在VCC和R6之间接入一个电阻,这样既避免了短路同时又实现了要求的功能。

进一步完善的电路如下:

PNP三极写中LED放在发射极E还是集电极C哪里?
假设放在发射极E,当三极管完全导通后,由于电阻R2的存在其上面会有分压UR2 = ICEO * R2此时三极管发射极上的电压VE = VCC  -  UR2[/sub不一定能保证饱和条件:U[sub]BE > UON所以是为了保证在三极管导通时,VB电位电压值不会随着电流增大而变大从而使用UBC电压减小,使三极管进入放大状态。同理对于NPN管三极管的上端接LED。这就是所谓的上端驱动与下端驱动(MOS管也有类似说法)

最终的电路原理图

器件选择
PNP型三极管:SS8550D,电阻:普通色环直插电阻,LED灯:普通3mm直插红色LED,按钮:普通4引脚弹片式按钮

资料查找
网上搜索查找SS8550D数据手册、LED灯数据手册。最好找相关厂家,这样直接下载pdf文件而不会有各种各样的广告。

手册阅读
LED工作电流和电压确认

三极管不损坏时的最大工作要求

三极管UCE饱和电压,放大倍数确认

参数计算
上拉电阻选择10K,为什么?
因为上拉电阻相当于给输入一个稳定的电平,当有干扰时相当于在R和GND之间接入了一个大电阻,这样上拉电阻就和这个大电阻串联形成分压。如果上拉电阻太大,则当有干扰输入时,由于分压作用导致基(B)极无法保持足够高的电平而出现其他电压值,这可能使三极管进入放大状态。但上拉电阻也不能太小,否则功耗就会过大且如果输入阻抗大一点时,由于上拉电阻太小(强上拉)存在无法将有效输入接入到基(B)极,从而无法设置好三极管工作状态。综合所得上拉电阻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一般设置为10K~30K

LED限流电阻R2计算
通过三极管导通状态来计算,因为三极管导通了,从手册中可以查看到VCE(sat)为0.28V。LED灯额定工作电流电压分别为20mA,2V则基尔霍夫定律可列方程:

代入数值得到R=136欧,取150欧(因为电阻没有136欧的阻值):

基极限流电阻R3计算
为了使三极管工作在完全饱和状态,必须选择合适的阻值。那么怎么计算这个值呢?
假设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器,此时计算的基极限流电阻R3为最大的值,因为如果电阻阻值更大则三极管
IC = IF = 20mA,则IB

R3 = (VCC - 0.7) / IB = 64.5K,为了使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所以选取R3应该比64.5K更小,但不能太大否则电流太大发热对芯片也有损耗IB这里取几mA即可。所以电阻取1K
我们也可以再次验证下,当R3 = 1K时三极管此时的工作状态。
此时IB = (VCC - 0.7) / R3 = (5 - 0.7) / 1 = 4.3mA,IC = IB * β = 4.3 * 300 = 1290mA
将IC = 1290mA代入求得电阻R2上分压UR2 = 150 * 1.29 = 193.5V,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电源电压总共才5V。所以此时三极管并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而应该处于深度饱和状态。
重新计算R2上的电流值IR2 =  (5 - 0.28 - 2) / 150 ≈ 18mA

最终结果
至此所有参数都已经计算完成:R1 = 10K,R2 = 150欧,R3 = 1K

未完待续
后续介绍如何用一个三极管设计光控电路,实现当LED灯亮度会根据光照强度实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