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应用笔记:N32 MCU SPI工作模式介绍(小白食用)

楼主(2022-10-08):
适合小白食用的SPI工作模式介绍,让你轻松入门SPI外设;

AN_N32_MCU_SPI工作模式介绍 V1.0.pdf

网友A(2023-07-07):
N32G452硬件SPI为什么SCLK和MOSI同时跳变,200MHz的示波器放到最大都看不到时间间隔,导致AD7190无法正常通信,手册要求SCLK和MOSI必须有一定时间的间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有没有详细讲解USB应用的啊

网友C:
工作模式怎么设置

网友D:
主模式:主模式下,单片机是 SPI 通信的主机,控制着 SPI 通信的时序和数据传输。外部设备是 SPI 通信的从机,需要按照主机的时序和数据传输方式进行通信。
从模式:从模式下,单片机是 SPI 通信的从机,按照外部设备的时序和数据传输方式进行通信。外部设备是 SPI 通信的主机,控制着 SPI 通信的时序和数据传输。
双主模式:双主模式下,单片机和外部设备都可以作为 SPI 通信的主机,控制着 SPI 通信的时序和数据传输。当单片机作为主机时,外部设备作为从机;当外部设备作为主机时,单片机作为从机。
循环模式:循环模式下,单片机和外部设备交替作为 SPI 通信的主机和从机,控制着 SPI 通信的时序和数据传输。

网友E:
SPI可以同时进行双向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