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读取数据并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2-10-08):
我仿照夏宇闻老师书上的例子写了一个读取文件数据并显示的testbench文件
代码如下: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le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led(led),
        .rst_n(rst_n)
);

reg [7:0] memory [15:0];

parameter index=3;

initial begin

$readmemh("memory.list", memory);
end
reg [3:0] scan;
initial begin:qushu
if(index>0)

        for(scan=0;scan<index;scan=scan+1)

                        if(memory[scan]>0)
                                begin
                                        $display("%d",memory[scan]);
                                        memory[scan]=0;
                                end

else

        $display("error--indexiszero");

end
endmodule

memory.list文件里有三个数1 2 3
如果index大于0,比如三,运行结果如下:

如果index=0,运行结果什么也打印不出来

按道理来讲,应该打印error--indexiszero。
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