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EFT提高标准

楼主(2022-10-08):
用的是SH79F083原来EFT能过1.2K,现在由于客户提高标准,要做到2.5K,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79F系列过EFT 2.5K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嗯,试过79F166过得了

网友C:
2.5K, 是IO的EFT还是Power的EFT?应该可以的呀

楼主:
I/O的EF不能过2.5k

网友D:
哪两个IO,IO中串联100ohm的电阻试试?

网友E:
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F:
EFT是电源口还是信号口?一般电源口2kV,信号口1kV。

网友G:
嗯,通常加TVS都可以搞定。

网友H:
请问 eft是什么啊

网友I:
机壳是金属的还是非金属的?EFT的干扰方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