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和滤波

楼主(2022-10-08):
现经A/D采样和滤波得Pt100的电阻值为Rx=112.68Ω,求此时实测对象的温度Tx。
解:已知查Rx=112.68Ω,
表得 R[46]<RX<R[47],
R[46]=111.67Ω,R[47]=113.61Ω,
T[46]=30℃,   T[47】=35℃,
由插值法算的Rx=112.68时的温度是32.60,请问是怎么算的的

网友A:
简单插值法就是假定已知两点之间为线性关系。
接下来就是小学算术题……
更多操作

网友B:
拟合的曲线不是直线,但他的斜率是直线

网友C:
嗯,利用插值先求出曲线在112.68上的斜率,后计算的出。

网友D:
给楼主算出来:
用两点式可知:
(R-R[46])/(T-T[46])=(R[46]-R[47])/(T[46]-T[47])
最终化简的方程为(系数保留小数点后三位值):
T = 2.577*R -257.809
再将112.68代入上式,即可求得对应的T:
T = 32.567摄氏度。

网友E:
在采样的时候为了保证采样的信号不失真,所以我们采样的周期一般要小于原信号的周期,不然当周期沿拓后就会出现混叠失真的问题。

网友F:
看看,也遇到过着个问题,一直也挺好奇是怎么计算的,楼主问题找到答案了麻烦跟我说声呀,多谢了。

网友G:
pt100有一个快速计算公式:温度=(实际测量的电阻值-100)/0.385

网友H:
首先要确定一下就是它并不是线性的 那么用这种算法就是不准确的 这种误差远比ad采样的误差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pt100有一个快速计算公式:温度=(实际测量的电阻值-100)/0.385

这种算法并不是很精确的算法  但是用在单片机上也尽够用了  否则的话 采用那种精确的算法 一般单片机运行不起来

网友J:
这样的话是否需要存储一个数据量不小的表格数据呀

网友K:
如果间隔足够小  并且对精度要求不那么高的话  用插值法也没有问题

网友L:
使用插值法就是在这个小的间隔内认为是线性的关系

网友M:
在采样的时候为了保证采样的信号不失真,所以我们采样的周期一般要小于原信号的周期,不然当周期沿拓后就会出现混叠失真的问题

网友N:
如何处理采集数据中的信号波动呢?

网友O:
这个热电偶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P:
为了保证采样的信号不失真,所以我们采样的周期一般要小于原信号的周期

网友Q:
采样频率和滤波频率怎么设置?

网友R:
在A/D转换之前为什么要加一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S:
在做降采样处理时,是先滤波,还是先降采样

网友T(2022-12-01):
ad采样后怎么滤波,使得波形光滑

网友U:
D/A转换器输出端一般加个滤波器,怎么实现

网友V:
是直接接滤波器吗还是要加些器件?

网友O:
采样频率决定一周期内采样点的个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