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想用串口或者无线的中断打断我当前对GPIO口的操作

楼主(2022-10-08):
想用串口或者无线的中断打断我当前对GPIO口的操作,但我现在的程序等待中断的时候同时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无法执行后续操作。

网友A:
希望可以在不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情况下使用中断

网友B:
不进入低功耗就可以啊,和51的程序一样,用个while(1)

网友C:
一般是把进入低功耗的指令去掉,加上while(1);

网友D:
你可以在while的最后写个进入低功耗。而在定时器中断里关闭低功耗。这样每次唤醒都会执行一遍你的任务。

网友E:
你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吗?

网友F:
把进入和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去掉

网友G:
在main函数里,低功耗模式后面的语句是永远执行不到的。

网友H:
是不是跟无线的WOR有关呢?

网友I:
这个跟你的单片机等cpu自身的功能是有关系的

网友J:
设置的任一个中断发生的话都可以唤醒休眠状态的

网友B:
单片机进入休眠个状态后,一般的如定时器/时钟的秒中断的都不可以唤醒休眠状态的

网友K:
职能是特定的中断可以唤醒的,还有啊,就是不论哪一个单片机的,都需要设定其各中断的响应优先级别的

网友L:
可以不用进入的 y用while就可以

网友M:
进入低功耗之后只能中断唤醒,你可以开一个RTC定时器中断。

网友N:
把低功耗指令去掉加个死循环

网友O:
你这个中断是用什么唤醒的呢?

网友P:
你可以用标记的方式实现,就是没收到串口中断之前,不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Q:
看你如何进入低功耗模式的呗,这个延长一点时间或者收到数据之后在进入就好了

网友R:
还没做过低功耗方面设计,但是我觉得应该把优先级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S:
等待串口中断的时候进到了低功耗,那你可以用串口中断唤醒就好了

网友T:
进入到低功耗肯定后面就无法操作了,你得保证如何在低功耗之前,如何进入到中断

网友U:
我记得是有标记的,就是标记可以控制是否进入低功耗的

网友U:
你这程序逻辑可能是有点问题,加个flag就好了

网友V:
你程序工程是否能发出来啊,帮你看看

网友W:
你是通过身份昂视进入到低功耗的呢?是定时进入还是有什么触发实现的

网友X:
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楼主进入的低功耗模式支持不支持串口中断

网友Y:
进入了低功耗模式之后 还可以正常的进入中断函数吗

网友Z:
单片机进入休眠个状态后,一般的如定时器/时钟的秒中断的都不可以唤醒休眠状态

网友AA:
有好几种低功耗模式呢 楼主可以使用支持中断环境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AB:
我比较疑惑的是 既然已经进入低功耗了那么楼主还怎么对io进行操作呢

网友AC:
在主函数中做循环 一旦中断打断低功耗 就能回到主函数来进行操作

网友AD:
用个死循环不进入低功耗就可以

网友N:
不进入低功耗可以用while

网友AE(2022-11-12):
删掉低功耗代码,用while(1)

网友AF:
把进入低功耗的指令去掉,加上while(1)

网友AG:
跟51似的用个死循环

网友AH(2024-05-21):
Set to wake up the dormant state if any of the interrupts occur

网友AI(2024-06-21):
我们不必去低功率,就像51,使用一段时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