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6a的定时器用不了

楼主(2022-10-08):
sh79f166a的定时器用不了

楼主:
只是让灯一闪一闪而已。。。

#include<sh79f166a.h>

void init_2(void);

void main()
{
        P0SS        =        0x00;                               //IO的初始化
        P0CR        =        0xff;
        P0PCR        =        0xff;
        P0                =        0xff;

        CLKCON  =   0x60;                         // 1Mhz,12分频

        init_2();                                        //定时器2设置

        while(1);
}

void time2_(void) interrupt 8           //延时,P0取反
{
        static char i,k;

        i++;
        if(i == 100)
        {
                k++;
                i = 0;
                if(k == 100)
                {
                        k = 0;
                        P0 = ~P0;
                }
        }
}

void init_2(void)
{
        T2CON        =         0x00;
        TL2                =        0x29;
        TH2                =        0xff;
        IEN0        |=        0xa0;
        TR2                =        1;
}

网友A:
有什么现象没?

网友B:
你的T2是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重装载寄存器似乎没有初始化呢。

网友C:
建议把数据手册中定时器部分仔细看一遍,看看哪些寄存器要初始化。你多等一会,只是时间很长而已。

网友D:
sh79f166a的定时器T2中断标志不会自动清除,

需手动清除

网友E:
哪儿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F:
在中断程序中加一条

TF2 = 0;      即可。

网友G:
有没有什么现象啊

网友H:
建议仔细看一下手册的定时器部分

网友I:
楼主的定时周期会不会过短 导致视觉效果有误区呢

网友J:
如果在仿真状态下 做断点 进行观察 应该有不一样的现象

网友K:
为什么定时器T2中断标志不会自动清除呢,其他定时器是自动清除的吗

网友L:
观察就会发现有可能会一直不断的进入中断 而定时器的新一轮计时还没有到

网友M:
这种是否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的操作 在手册上应该有相关说明吧

网友N:
他的定时器2是兼容8052芯片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O(2023-07-26):
没清除标志位

网友P(2024-09-26):
更换新的芯片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