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10F20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22-10-08):
PIC10F200使用KIT3.5下载完成之后,直接使用KIT3.5调试硬件没问题,执行正常;单独给单片机供电时,程序不执行

楼主:
I/O口直接被莫名拉高

网友A:
硬件按照规格书来画

楼主:
嗯,没有其他外围。

楼主:
硬件电路使用的是GP0和GP1作为脉冲接收端,接受脉冲后,使GP2置高或者低。

楼主:
我单独供电时候,KIT3.5的DATA(GP0)和CLK(GP1)也连接到目标板上的话也正常工作

网友B:
怀疑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去掉脉冲接收信号,可以烧录吗

网友D:
检查取消了Debug模式,关掉WDT,MCLRE设为0,再烧录进去试试。

楼主:
烧录时候本身就是没加任何外部信号,烧写是可以烧写的

网友E:
就是单独供电的话I/O口全部会被啦高

网友F:
看看复位引脚有没有被拉低

楼主:
没有进DEBUG,可以设置的三个配置位 都关掉了,OPTION=0;TRISGPIO=0X03;其他还需要什么设置吗,我初始化也把GPIO=0;了单独供电的话I/O口全部被拉高了

网友C:
PIC10F200只有6个引脚, ICSP需要用到5个脚,

网友G:
你是怎么直接用PICkit 调试硬件的

网友A:
按道理来说, 硬件仿真的话, 需要一个仿真头才行.

楼主:
直接接信号发生器在DATA(GP0)或者CLK(GP1)

网友E:
嗯,然后使GP2拉高或者拉低

楼主:
嗯,KIT3.5连接在硬件可以调试,单独供电  I/O全部被拉高,,我不是仿真

网友H:
检查一下MCLR脚

网友I:
看看是不是用作复位脚?

网友J:
工具单单只是供电的话, 用工具供电, 和外部单独供电, 应该不会有差别的...

楼主:
复位设置成ON和OFF都试过了  没啥用

网友K:
没用到这个I.O口?

网友E:
供电问题

楼主:
KIT3.5DATA和CLK两根线接到目标板上就可以运行,我同样也是使用这两个I/O实现我的功能

网友G:
单独供电的话所有I/O都被拉高

网友B:
你写个最简单的程序, 就是翻转一个IO口, 然后关掉WDT.

网友C:
烧进去, 外部给电, 试试看看.

网友L:
这个我倒是试过,单独供电是没问题的,可以正常反转

网友L:
程序问题?

网友H:
但是我现在问题是单独供电直接高电平了

网友M:
还真的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了.....带不带工具, 只影响MCLR这一个pin脚, 外部供电和工具供电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N:
仍然有问题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

楼主:
我用翻转的程序,只有GP2可以翻转,复用CLK和DATA的两个GPIO不能翻转,一直是高电平;OPTION=0;已经,还需其他设置吗?

楼主:
如果不行的话  我得换单片机了

网友O:
模拟口, 是否设置成数字口了?

楼主:
PIC10F200没看到设置模拟数字口的寄存器呀?

楼主:
我用PIC10LF322可以实现,只是我想换个5V的单片机

网友P:
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Q:
io口的模式设置成什么了

网友R:
正常下载没问题吧

网友Q:
模拟数字口是什么意思

网友S:
看一下配置代码

网友T:
这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