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值代表AREF引脚上的电压再减去1LSB

楼主(2022-10-08):
最大值代表AREF引脚上的电压再减去1LSB

楼主:
比如说8位精度,AREF接5v
输入电压为0V时,转换结果为 0000 0000
输入电压为5v时,转换结果为 1111 1111
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5v/255
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内部的参考电压为2.56v呢?如果是2.55v不是更方便吗?
8位精度时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10mv

网友A:
我感觉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5v/256.

网友B:
如你所说,转换结果为 0000 0010 时,输入电压为(5v/256)x2
转换结果为 0000 0011 时,输入电压为(5v/256)x3
转换结果为 1111 1111 时,输入电压为(5v/256)x255
是这样吗?

网友C:
LZ,1LSB表示一位,比如FF就是255位

网友D:
内部的参考电压为2.56v,所以8位精度时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10mv

网友E:
转化结果是1111 1111的时候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F:
转换结果应该是以参考电压为参考的,LSB=VREF/(2的N次方)N为AD的位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内部的参考电压为2.56v呢?如果是2.55v不是更方便吗?
8位精度时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10mv ...

他的精度就是这样计算的 并不仅仅是为了好计算

网友H:
除数上就是多少位就是2的多少次方减去1就行了

网友I:
多少位精度  每变化一个数字 那就是电压基准除以2的多少位精度的方

网友J:
AD 转换的‎分辨率=参考电压/(总元素-1) 当 AD 为 8‎位,总元素=256(ff)取参考电压‎=Vdd=5V 时 分辨率=5/(256-1)= 0.01960‎7843 当 AD=255 时,AD 转换值‎=255*0.01960‎7843=4.99999‎997=5(V)

网友K:
分辨率

分辨率(Resolution)是指ADC能够分辨量化的最小信号的能力,用二进制位数表示。

比如:一个10位的ADC,其所能分辨的最小量化电平为参考电平(满量程)的2的10次方分之一。即分辨率越高,就可以将满量程里的电平分出更多份数,得到的结果就越精确,得到的数字信号再用DAC转换回去后就越接近原来输入的模拟值。

所以,对于给定的一个具体ADC器件,其分辨率值是固定的。

精度

精度(Precision)是指对于给定模拟输入,实际数字输出与理论预期数字输出之间的接近度(误差值是多少)。换而言之,转换器的精度决定了数字输出代码中有多少个比特表示有关输入信号的有用信息。

有些ADC器件的datasheet中,会注明精度值或精度范围。

对于给定的一个具体ADC器件,其精度值可能会受外界环境(温度、干扰等)的影响而变化。

网友L:
引用 楼主:
内部的参考电压为2.56v呢?如果是2.55v不是更方便吗?
8位精度时转换结果为 0000 0001 时,输入电压为10mv ...

这个多少位只是针对分辨率 ,并不是说的转换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