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突然间就没有波形了

楼主(2022-10-08):
我今天在做的PWM输出的时候,先开始还有正常的波形输出,可是突然间就没有波形了,全是干扰,换了块板子 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A: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我想问下 这是不是硬伤啊 有救没?

楼主:
经常出现,还是偶尔出现一下?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错误的PWM波形reset后会重置吗?

网友C:
既然有两块板子,那很好办的啊,有重点的对比测试就ok了。

网友D:
对,出问题后,复位能否解决,如果可以,那就是软件问题,如果不行还是硬件。

网友E:
检查下有没有虚焊,特别是输出脉冲的那几个角.

网友F:
看看有没有失效的元件。比如电容。

网友G:
检查一下硬件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H:
换个定时器试试'
仔细栓查是不是芯片焊接问题。

网友I:
估计就是焊接问题,用万用表量的时候应该是让它又接触到了。

网友J:
示波器地线没夹好 也会这样

网友K:
如果一块邮一块没有 那就不是软件问题 查查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E: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定时器的问题,和其他发生冲突了,特别是定时器1

网友L:
是不是定时器和别的冲突啊

网友M: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电路板 建议楼主换一个新的芯片上去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定时器的问题,和其他发生冲突了,特别是定时器1

楼主的另外一块电路板没有问题 那应该就肯定不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O:
考虑意外情况导致该引脚单独烧毁 改用其他引脚验证一下

网友P:
在调试的过程中要考虑是否使用不当导致静电击穿呢

网友Q:
更换的是一模一样的电路板的话 可以考虑是不是芯片被烧毁了

网友R:
如果手艺过关的话  可以翘起来当前不好用的引脚  然后飞线使用其他引脚来试试看

网友S:
可能输出到一半,单片机运行死掉了?

网友S:
PWM应该是硬件的事,看看是不是硬件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T:
可以调试一下程序,看看程序运行到哪导致这个问题的。

网友U:
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V:
检查下有没有虚焊

网友W:
如果复位能解决,那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X:
意外情况导致该引脚单独烧毁 改用其他引脚验证

网友L(2022-11-11):
出现问题后复位可不可以解决?

网友X:
错误的PWM波形重启后会重置吗

网友Y:
检查一下硬件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Z:
重启后能恢复波形吗?

网友AA:
检查下输出脉冲的那几个脚有没有虚焊

网友W:
复位一下可以恢复吗?

网友V:
经常出现,还是偶尔出现一下

网友X:
复位解决不了的话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AA:
排查下是不是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L:
重新上电试试能恢复吗

网友U(2023-02-20):
PWM输出时没有波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