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LCD初始化序列

楼主(2022-10-08):
手里的是2.8寸的LCD。
LCD相关初始化之后需要写入一系列的的初始化序列代码。
但是LCD硬件资料中的的初始化序列和给的例程中的初始化序列代码差别较大。
而且用资料中的代码去初始化,LCD不能正常显示。

按正常来讲LCD厂家给的代码应该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吧?

网友A:
LCD的初始化就是向一系列的寄存器写数据,往往忽视的是,如果下一个寄存器依赖于上一个寄存器“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要注意某些寄存器在“写入前”需要等待上一个寄存器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才“允许被写入”,一个精准的延时至关重要。请使用示波器检查 delay(10ns) 此类的定时器调用的地方

网友B:
是的,厂家给的代码是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C:
厂家都给你什么代码了啊,发来看看,也许单独给你初始化代码可能就不能使用

网友D:
你有可能是时序不对吧

网友E:
建议可以使用硬件SPI接口,这样就好很多

网友F:
那你就例程的初始化呗,例程初始化的代码就好用是吧

网友G:
这个还是那句话,就那个好用用哪个吧,底层部分不建议深耕

网友H:
一般2.8寸的好像都是ILI9141之类的,这种还是比较好找demo的

网友I:
你可以把这两个代码都贴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J:
肯定会有些差别的,因为官方的手册更新也不是很及时

网友K:
还是随便找个demo,自己改改吧,你用的什么驱动芯片啊,我给你找找驱动屏的代码

网友L:
有可能是时序不对

网友M(2022-11-09):
按正常来讲LCD厂家给的代码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