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nvalid ROM Table....

楼主(2022-10-08):
一个程序上面可以运行。另外一个出现了 Invalid ROM Table......
同样的2个开发板

网友A:
板子有毛病

网友B:
是下载程序时候出现的吗?

网友C:
看网友有设置到SWD模式

200KHz下载成功的,马上尝试了,确实可以的,但是下载速度就慢了。对比以前的板子觉得不对啊。试了几个速度,500KHz也是可以的,只要上1MHz就不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个板子以后要用500Hz速度下载。

     不想死心,看网友说降速是因为SWD的下载线长了,让时序不满足,直觉告诉我们20M速度也还对线长没那么敏感,所以继续找原因。我分块焊接的是不是有漏焊的,检查了一段时间发现复位的电阻和电容没有焊接,难道是这里问题,提起电烙铁焊接上,20MHz下载并不报错,OK了。多试了几次也没有问题了。

问题找到,复位电路不焊接会影响SWD的下载速度,请大家参考。

网友D:
看看这个,网友遇到的,说是速度下载快了,降低一下就可以了,你试试吧。

网友E:
看到你这个,肯定是板子不一样!

超频超死了!

楼主:
肯定是晶振不一样!

楼主:
果然是超频超死了!

论坛真是高人多啊!

网友F:
什么超频?CPU超频?

网友G:
还是上面说的下载速度的超频

网友H:
楼主这个是什么超频

网友I:
下载的时候用的是ST-link吗?

网友J:
这个跟下载器还有关系?

楼主:
超频超死了!

网友F:
啊?咋回事?

楼主:
因为 一个是 25MHZ  一个是 8MHZ 其他的 基本上不会遇到!

网友K:
超频超死了吧

网友L:
检查一下电路板是否虚焊或者电源芯片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看网友有设置到SWD模式

200KHz下载成功的,马上尝试了,确实可以的,但是下载速度就慢了。对比以前的板子 ...

为什么说是同样的开发板 一个焊接了复位 一个没有焊接呢

网友N:
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晶振频率修改错误导致程序超频锁死

网友O:
按照楼主的解释  这两块开发板肯定是不完全一样的

网友P:
多明显的区别啊  一眼看过去就能发现的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因为 一个是 25MHZ  一个是 8MHZ 其他的 基本上不会遇到!

购买电路板的时候难道没有说明啊 这单片机受不了啊

网友R:
板子有问题

网友S:
程序超频锁死了吧

网友T:
电路板是否虚焊

网友U:
下载程序时候出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