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漏极开路和推挽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10-08):
这两种形式的区别在哪里

分别对应什么应用场景

网友A:
这个一般看你输出的需求,要输出功率高,还是不需要

网友B:
开漏的状态和推挽输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推挽输出可以高能量输出

网友C:
开漏一般是作为信号,推挽输出一般是驱动

网友D:
我觉得区别就是推挽输出是可以作为控制或者驱动来使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开漏一般是作为信号,推挽输出一般是驱动

反了吧

网友D:
场景我记得开漏一般都是接串口啊,I2C之类的

网友F:
就是你需要驱动的话,就用推挽输出就没错

网友G:
形式啊?就是输出状态不一样呗

网友G:
开漏输出好像是不具有驱动能力吧,需要靠外置的上下拉配合

网友H:
建议楼主多看看demo,其实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

网友I:
听说是IO要做驱动的话一般是需要用推挽输出的

网友J:
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强

网友K(2022-11-07):
开漏输出只能输出低电平,需要借助外部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L: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且高低电平都有驱动能力

网友M:
推挽输出不能实现线与的功能,譬如两个IO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就相当于短路了

网友N:
开漏输出可以实现电平转换,因为输出电平完全由上拉电阻的电源电平决定

网友O:
IO推挽可以在输出高低电平时都具备电流驱动能力(吸电流和拉电流),51单片机实际使用中一般可以驱动2~5mA,特殊功能的可以驱动20mA;
漏极开路的端口适合做电平变换、多端口并联等。如不加上拉电阻,就只具备吸电流的能力了。
加上拉电阻,则拉电流的由电阻决定。

网友P:
准双向io:高电平驱动功能很弱,输出低电平时,电流的吸收能力较强.
开漏输出:其实就是只提供低电平.当输出1时,引脚呈现高阻态,一般需要加上拉电阻才能得到高电平.
推挽输出:当引脚输出1时,相当于引脚直接与电源相连,所以能提供很强的驱动能力.
仅为输入:当输出0时,引脚完全高阻态,更有效降低电流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