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an通信,能否使用内部晶振

楼主(2022-10-08):
涉及到can通信的话,能否使用内部晶振呢?
还是必须使用外部晶振

这个有没有什么说法,在电路设计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最好使用外部晶振内部不稳定

网友B:
大部分MCU手册里好像都有写明必须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C:
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D:
用到CAN最好加一个外部晶振吧,要不经常容易出现误码的情况。

网友E:
只要你能忍受有时候丢包的情况,你就可以用内部晶振。

网友E:
而且对环境也有要求,不能温度太高或者太低。

网友F(2022-11-07):
还是用外部吧,内部晶振精度和稳定性无法保证。

网友G:
在看到的各种现成的例程以及电路板中 确实都是用的外部晶振

网友H:
没有见过用内部晶振的 可能是因为can对时钟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I:
可能是因为can的波特率配置和其他不同 内部晶振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J:
如果你用的是内部晶振HSI,很容易出现“位填充错误”,可能是CAN波形的上升沿/下降沿出现的位置不准确。

网友K:
内部晶振频率误差在2%以内,外部晶振频率误差要小得多。

网友L:
一个8字节数据的扩展帧,由128个左右的位(包括ID、校验等)组成,靠后的位的上升沿/下降沿会因为频率误差累积导致其出现的位置不准确,可以用带存储功能的数字示波器分析出来。

网友M:
其实不是很建议使用内部晶振,误差比较大

网友N:
这个看你程序,一般也可以用内部晶振的

网友O:
Can电路好像还比较简单,就常规设计就行的

网友P:
我记得can好像不需要注意什么,就跟485差不多的

网友Q:
内部晶振好像不太行吧,就通信速率如果高了,可能就容易丢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