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定时器的计数周期,是否可以随时调整

楼主(2022-10-08):
一般初始化设置完之后,几乎不会再重新设置了

最近定时器不够用了,想用一个定时器实现两种计时效果,

能否采用分时复用的方法,来回切换定时周期呢?

网友A:
这肯定可以的啊

网友B:
可以的,关闭定时器后重新配置PR值就好了(再此开启TMR时清零一下cnt值)

网友C:
这个没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