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ADC 1MHZ时钟问题

楼主(2022-10-08):
现在使用的是N32G430,ADC的1MHZ时钟可以使用HSI进行8分频,MCU上电的默认设置,但是可以选择HSE进行分频,请问这两种时钟选择对ADC的精度有何影响?如果没有影响,那么选择HSE分频的意义在哪里?同时增加了软件开发的难度

网友A:
HSE的精度和稳定性肯定是比HSI高的

网友B:
HSE精度比HSI高

网友C:
HSE精度更高,HSI容易受电压、温度等因素的影响

楼主:
我想问的是对ADC精度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网友D:
时钟精度对ADC精度有影响。
参考 jitter 知识。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5950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