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fatfs

楼主(2022-10-08):
如何把一个数组一次性转化为字符串
例如 double a[3]={3.20,6.63,5.40}转化为字符串 3.20 6.63 5.40
我目前只会这样一个元素一个元素的转换,感觉方法很笨
str0[20];
sprintf(str0,"%2.2f",a[0]这样]);//把double型数据转化为字符串
str1[20];
sprintf(str0,"%2.2f",a[1】这样]);//把double型数据转化为字符串
.......
有木有简便的方法呢?

网友A(2022-11-07):
tring[] array = { 1, 2, 34354, ty5t, g5ff };
string str=string.Join(",",array);

网友B:
join() 方法只接收一个参数,即用作分隔符的字符串,然后返回包含所有数组项的字符串,默认是 “,”

网友C:
var arr = [ "a", "b", "c"];
alert(arr.toString());        // a,b,c
alert(arr.toLocaleString());  // a,b,c

网友D:
for循环遍历数组,分别把里面的值取出来,加到字符串里面

网友E:
var arr = ['pink','blue','purple','green'];
var str = '';
var step = |;
for ( var i = 0; i < arr.length; i++){
    str = str + arr[i] + step;
}
console.log(str);

网友F:
import string
import random

print(string.ascii_lowercase) #输出所有的小写字母

L1 = random.sample(string.ascii_lowercase,3) #随机取3个值,成一个新的数组

L2 = ''.join(L1) #将数组内的值用空格连接

print(L2)

试试这段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