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51单片机怎样用软件(C语言程序)实现掉电复位

楼主(2022-10-08):
中颖51单片机怎样用软件(C语言程序)实现掉电复位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单片机掉电后,CPU程序指针会自动复位的,和软件没关系~~~

网友B:
单片机掉电后再上电就已经复位了,PC指针肯定也复位啦。

网友C:
跳转前,最好先关掉所有中断。

网友D:
这是两回事

网友E:
掉电后上电不就已经复位了

网友F:
都已经没有电了 还怎么运行软件啊  除非外边用电池供电了

网友G:
掉电自然就会复位了 跟软件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网友H:
软件无法实现掉电复位 只能通过硬件实现这种复位方式

网友I:
可以软件看门狗复位 但是不能软件掉电复位

网友J:
用一个引脚控制点一下RSTRST;或者用单片机一个引脚控制重新加电;

网友K(2023-02-02):
软件复位就是用一系列指令来模仿硬件复位功能。

网友L:
可以使用下面的程序跳到0000H实现软复位

网友M:
许多微控制器都有一个保护电路,可以检测电源电压何时低于此电平,并将设备置于复位状态,以确保在电源恢复时正常启动。

网友N:
可以依靠外部硬件复位。

网友O:
有看门狗的吗?

网友P:
掉电不就自然复位了.还用什么软件

网友Q(2023-03-08):
掉电复位是硬件的事

网友R:
跟软件没关系的,这是硬件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