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入TMR0中断

楼主(2022-10-08):
PIC16F1503

楼主:
#include<pic.h>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int c;
unsigned int d;
unsigned int Touch_Count=0;
void main()
{
OSCCON=0X68; //内部4M晶振
TRISA2=0;   //RA2为输出
TRISA5=1;   //RA5为输入
TRISC1=0;   //RC1为输出
TRISC3=0;   //RC3为输出
TRISC5=0;   //RC5为输出
ANSA2=0;    //RA2为数字I/O
ANSC1=0;    //RC1为数字I/O
ANSC3=0;    //RC3为数字I/O
RC1=1;      //RC1输出高电平
RC5=1;      //RC5输出高电平
RC3=1;      //RC3输出高电平
RA2=1;      //RA2输出高电平
TMR0CS=0;   //使用内部时钟4/4=1M
TMR0IF=0;   //TMR0中断标志位清零
TMR0IE=1;    //TMR0中断开启
PSA=0;        //预分频器分给TMR0模块
PS0=1;        //1;256分频
PS1=1;        //1;256分频
PS2=1;        //1;256分频
TMR0=61;      //TMR0设初始值50mS
GIE=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
}
}
void interrupt_TMR0()
{
if(TMR0IF==1)  //判断TMRO是否溢出
{
TMR0IF=0;      //TMRO标志位清零
Touch_Count++; //
TMR0=61;  //TMR0设初始值50mS
if(Touch_Count>20)
{
Touch_Count=0;
RC1=1;
RC5=1;
RC3=1;
RA2=~RA2;
}
}
}请教高手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void interrupt_TMR0()
中断函数名是这样写的???

楼主:
void interrupt_TMR0() 你改成 void interrupt TMR0()试一下?我想问下楼主你有在线调试吗?我在线调试一调试就停止Pickit3显示Target Halted

网友B:
配置是不是不对?

楼主:
我按楼下说的写了也不行,麻烦你告诉我怎么写好么

网友C: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调试时一run就Target Halted,不能在线调试了啊,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D:
不知道,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检测硬件接线吧

网友E:
你考虑一下看门狗

网友B:
1503有在线调试功能吗?

网友F:
CONFIG没有配置,然后最好吧中断函数按照楼上的建议写,中断函数放在main函数前

网友G:
楼主啊,你把PEIE放哪去了?

网友H:
用的什么编译器?

MPLAB IDE X+XC8的话,最好用MCC生成程序,再自己修改。

网友I:
1\  启动定时器,需要先做初始化,例如(PIC16F887):
void Timer_Init0(void)
{
        OPTION     = 0x03;//这是专门操作Timer0的寄存器,P32, 选1:16分频系数,P77也描述了这个寄存器,重复啦
        INTCON     = 0xe0;//p33,允许RB口的电平变化产生中断!主要是RB6的按键问题!

        T0IE = 0;  //1 = 允许 Timer0中断
        TMR0       = 256-125;//125
        T0IF  = 0; //0=TMR0寄存器未发生溢出,即清除time0的溢出标志位

        OSCCON = 0X7c;//p64  //目的是为了把内部的震荡频率校准为8MHz 7E
        OSCTUNE = 0x00;//P68 //这样"秒表"才准! 201301125
}

2、中断服务函数的语法,lz的写法完全不对!
void interrupt tmr0_tmr1(void)
      {
         }
更多操作

网友J:
我刚开始学PIC单片机,PEIE不是外设的中断允许位吗?

网友K:
TMR0属于外设?

网友L:
你看得很仔细哦,根据数据手册中图7-1,TMR0, INT, IOC这三个不属于PEIE的管辖范围。

网友C:
我们之前使用的K150烧录器里面找不到PIC16F1507这个型号,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M:
TMR0不属于PE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