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里写什么可以保证程序不跑偏

楼主(2022-10-08):
WDTCTL = WDT_MDLY_32;                   // Set Watchdog Timer interval to ~30ms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网友A:
怎么用它呢,中断里写什么,可以保证程序不跑偏?

网友B:
喂狗语句还是执行WDTCTL = WDT_MDLY_32

网友C:
喂狗的时间是根据系统本身的情况制定的

网友D:
如果执行某些任务的时间超过看门狗的时间,那么也需要喂狗

网友E:
这里如果是一个循环,那么必须注意这里可能会形成一个死循环!

网友D:
只要别在中断里喂狗就行。

网友F:
把喂狗的语句放在小的循环体内时,要高度警惕这里会不会形成死循环。

网友G:
随便找个喂狗的例子看看。

网友H:
看门狗不是为了防止程序跑偏的,而是为了在程序跑飞时,能有一个可靠的恢复机制

网友C:
主循环显然比中断更合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程序跑飞了,中断也有可能触发

网友I:
总之,看门狗这是一个思路,要根据不同的应用来合理的安排才能获得最大的应用。

网友J:
一直没喂过狗,都是直接关狗。

网友K:
LZ要喂狗的话一定得对程序的执行时间把握好。

网友B:
WATCHDOG的功能就是预防程序跑飞.

网友L:
防止程序跑飞而设置的看门狗,一般在主程序中设计

网友J:
主循环显然比中断更合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程序跑飞了,中断也有可能触发,那么在中断中喂狗就不能及时察觉到主程序跑飞。

网友M:
只要不在中断喂狗就行。一定要在主函数

网友N:
喂狗很复杂的 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网友J:
感觉  能不用看门狗 还是最好不用看门狗。

网友O:
如果用的不好 就会把自己搞死!

网友P:
能不用狗就不用

网友Q: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百分百保证程序不跑偏

网友R:
不能保证不跑偏 但是可以对这种错误进行纠正 就是使用看门狗进行复位

网友S:
中断里边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置位或者清零 但是都不能保证程序不跑偏

网友T:
中断里边的代码越少越能保证不出问题

网友U:
看门狗不能保证程序不跑偏 没有一种可靠手段保证程序不跑偏

网友V:
如果楼主想要通过看门狗来纠正这种跑偏 那么千万不要在中断函数里边喂狗

网友W:
看门狗最好别在中断里面喂吧。

网友X:
看门狗是为了在程序跑飞时,能有一个可靠的恢复机制

网友P:
喂狗的语句放在小的循环体内警惕这里会不会形成死循环

网友Y:
一定要在主函数喂狗

网友Z(2022-11-07):
不在中断喂狗就行

网友Z(2023-02-21):
第一个参数irq就是这个处理程序要响应的中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