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没加电源模块是正常的,为什么加了后就不行了

楼主(2022-10-08):
仿真没加电源模块是正常的,为什么加了后就不行了

楼主:
嗯,仿真不了,电源模块不是跟他没有关系吗

网友A:
啥原因这个软件没有提示了么?

网友B:
5V电源被D2短路了么。

网友A:
查看器件型号,并且看程序好着么。。

网友C:
LED 显示,证明整流电路工作正常,那要怎么改吗

网友D:
D2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LED也要加限流电阻,符号也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没有加限流电阻,电压被钳位在零点几伏。

网友E:
输入交流电压值太大了,整流后都还有80多V,超过7805的最大输入电压了。

网友F:
没有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