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头文件用哪个呢?

楼主:
我们用attiny204来做一个项目,用xc8 2.10来做编译器,MPLAB X ide,头文件用哪个呢?用xc.h特殊寄存器写进去就编译不过,IO.h里面也找不到204的型号。

网友A(2022-10-08):
不应该啊, 你具体什么东西编译不了,发出来,我试下

网友B:
我觉得你就是没找到对应的头文件。

网友A:
另外这个可能不是用xc.h做头文件。

网友C:
//bbs.21ic.com/icview-2866320-1-1.html
去看看这个贴,应该头文件错了,我看这个贴用的Avr/

网友D:
去吧,
//bbs.21ic.com/icview-2621986-1-1.html
这里有个汇总,你看看。

楼主:
是没找到,.h的头文件你们这个型号没找到。

楼主:
直接端口配置寄存器都不得行,是头文件没找到

楼主:
attiny204这个MCC不能配置

网友E:
mcc确实用不了,
试试这个
#include <avr/io.h>

网友F:
下载最新版本的XC8吧,可能你用的这个版本不支持204

网友G:
MCC支持ATtiny204,你可以用它生成所需的代码。
可以看到在头文件pin_manager.h里有包含
#include <avr/io.h> 这就对应到芯片的头文件了。

楼主:
这个试了的,这个头文件里面也没得attiny204的对应型号

网友H:
#elif defined (__AVR_ATtiny20__)
#  include <avr/iotn20.h>

网友D:
io.h里面定义了,你仔细看看,你要定义对名字才行。

网友I:
或者直接
#  include <avr/iotn20.h>
这个就是attiny20的头文件。

楼主:
iotn20就是204的头文件索,我试试。

网友J:
这个编译器好久没有用过了,遇到的一些问题忘记咋弄了。

网友K:
任何情况用这个肯定没错:#include <avr/io.h>

网友L:
如果用MCC,不需要你操心

网友A:
报错信息是什么

网友M:
用MCC,多省心啊

网友N:
编译器好久没有用过了

网友L:
哪个可以用就用哪个

网友C:
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O:
这是没找到对应头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