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菜鸟新手关于PIC16F1516ADC采集问题

楼主(2022-10-08):
设置ADC参考电压为2.048V但是对于一固定的信号采集偏差较大

网友A:
偏差多少?

网友B:
要把电路和基本测试程序贴出来

网友C:
你要去电气规范章节看它的ADC的误差范围,可能是在范围内

网友A:
设置ADC参考电压为2.048V但是对于一固定的信号采集偏差较大?

网友D:
固定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E:
是一个恒定的电压值?

网友B:
每次采样时间是不是不够

网友F:
电压基准稳定不稳定

网友G:
偏差有多大?

网友H:
不一定是内部参考电压的问题,一定要找到原因,大部分是外部信号进来的噪声本来就很大的原因。

网友I:
偏差是多少呢?为什么会有偏差呢?

网友J:
同一输入电压,ADC采样的值有偏差很正常,只是要看楼主说的偏差有好大。

网友K:
使用的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L:
大概差多少啊

网友A:
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M:
是不是采样频率不够啊

网友N:
不一定是电压基准的问题

网友O:
采样率多少?

网友P:
基准电压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