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DE66不是对所有的芯片型号有软件仿真功能?

楼主(2022-10-08):
IDE66不是对所有的芯片型号有软件仿真功能?

网友A:
哦,意思是用IDE66不能进行软件在线仿真,要连接ICE66才能进行仿真啊

网友B:
专业代理Sinowealth 中颖单片机

详询QQ2188494928  Spencer

网友C:
不接的话会咋样?

网友D:
会显示“Can not open usb port ......”

网友E:
嗯,目前只针对部分芯片型号只有软件仿真功能。

网友C:
在IDE66软体中,选择Tools-->simulation,出现一个对话框,选择是就进入选择软仿真芯片信号窗体了

楼主:
嗯,知道了,就是确认一下

网友F:
只有部分型号的片子有仿真功能

网友G:
好像是部分产品才有仿真功能

网友H: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表单来说明可以针对哪些型号进行软件仿真呢

网友I:
这个仿真软件仅仅支持基于sh6610系列的单片机的仿真

网友J:
IDE66可实时在线仿真 支持基于SH6610系列MCU内嵌软件仿真

网友K:
如果选好芯片型号后工具没有软件仿真的选项 那么额就是不支持了

网友L:
IDE66支持哪种芯片进行软件仿真,官方应该在手册上边进行说明

网友M:
通过device区的setting键弹出的芯片配置对话框,可以看到能够选择的支持的单片机类型